联想b320通病

楼主(2017-07-05):
今修一台联想b320,一体机,这个机器通病就是开机显示灰屏无字符,几秒后黑屏.很多人更换CPU旁边的PU16 APL9530就好,我的更换了还是不行。查了资料,南桥供电1.05v,显卡供电芯片:5930 4脚应该有1v电压。然后直接从南桥PL10 拉线到 5930输出脚4脚。果然好了。

网友:
运气好的话能用几个月。还是改成集显的比较好。个人感觉。

网友:
我也有一台!试下你这个看下可以不!谢谢;

网友:
之前碰到过 但没修好  下次碰到了可以看看  谢谢分享

网友:
一体机修得少……没有见到这种,下次见到看是不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