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 求助

楼主(2017-07-05):
掉电 待机0.03
换过103 好了 一下能亮机
但是开关几次就不亮了
电流 能到2.00
扣了电池 能循环触发
是二修机 上家动过显卡 南桥 换过 io还有CPU 显卡 有机电容

网友A:
换主板吧,修好能稳定不,这板子才200块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吧,修好能稳定不,这板子才200块左右

这块板子才这么便宜?200多能买块板子了?上家动的也太多了

网友:
是这个价,我记得是差不多,上次群里有人出我拿了两片260拿。都卖了给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子才这么便宜?200多能买块板子了?上家动的也太多了

主板查着 给点指导性意见呗
有点不甘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