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10 掉电不显示

楼主(2017-07-05):
机器型号:DELL E6410
主      板:仁宝la-5472p
故障现象:触发不显示,自动掉电。
接到机器,简单的排除掉因为电池、电源适配器、内存、硬盘、光驱……等原因引起的掉电后,故障范围大致锁定在机器内部。因为是市场顾客,所以一切好说。一把机器留下了。
这个笔记本螺丝特别多,而且有些螺丝的位置比较隐蔽,颇费了一番功夫才把机器拆开,主板拿出来。果然不出所料 ,只有CPU、主板、散热片开机依然掉电。换个CPU故障依旧。确定问题就在主板上。
造成掉电的常见原因一般是:1、散热(不显示就掉电很少真的是因为散热引起的,多是显卡虚焊,HP G4.dell N4030.有出现)2、BIOS程序故障,这种特别常见;3,主板短路保护、供电故障,这一种也比较常见。
这个主板,触发后电流无任何二次跳变,2——3S后掉。经过反复开关机,利用这2——3秒的间隙,多次测量了各个电感,发现主板最下面有意路供电一闪即逝。和其它能维持2秒左右明显不符。通过对照图纸发现这是一路1.5v,三代内存等供电电路

修仁宝的板子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它的单元电路在主板上一般和后级负载是断开的,然后再通过焊锡把前后级连接起来。每次修道这类的板子,我一般都是第一时间用烙铁把连接点脱开。断开之后再加电,让我有点头疼的事发生了,+1.5V_SUS_P有了。这就可能是后级负载故障引起保护、或者VT356FC为主的+1.5V_SUS_P输出负载能力不足引起保护。
量遍主板上所有和+1.5V有关的地方,没发现有明显短路的地方。电源管理芯片VT356FC是那种另维修人员讨厌的玻璃bga封装,它外围的几个电阻电容也没什么可疑之处。关键是手里没这个芯片,订购的话浪费时间,而且回来换上去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如果是后级负载引起的,就算换上新的VT356FC也不能解决问题。
突然灵机一动,先到有些神舟sis芯片组的主板有用线性供电模块的设计,就决定改改绕过这个VT356FC电路。
找了一块废板子:u50si1,机器的型号早不记得了,但是之前这款机器修的比较多,所以对它的个别电路印象深刻。特别是apl1804 产生的3.3V系统供电。
因为数学早就忘的7788了,废了老半天才把apl1804 的输出电压调节引脚ADJREF的电阻阻值比例算出来。飞了一根线到Q55后面的+5V_RUN上,再飞一根到地线,电压输出连到+1.5V_SUS后级+1.5V_MEM。为了固定电压调节引脚ADJREF的分压电阻,费了半天劲。
仔细考虑一番后,觉得没什么问题,接可调电源开机。
既惊喜又意外,正常显示了。
其实,这种事情去一般很少干的。主要是怕搞乱了上电时序,徒劳无功。这个电路敢这样做的原因是我经过多次测量各个电压发现,在触发后+1.5V_SUS_P一闪即逝,但是其它和+1.5V_SUS_P无关的电压却能稳定维持在2秒左右才掉。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改这个电路,不会对整机的时序造成大的影响。
其实笔记本修好后,出过一个状况: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会掉电。这没有什么可意外的,线性模块有一个共同的缺陷:负载能力低且发热量大。于是我又把VT356FC这一路供电后面断开的接触点pjp14 pjp20 pjp31连上。用VT356FC供电电路和APL1804两路供电产生的1.5v为后级负载供电。

网友:
掉电的非常头疼,通常搞着搞着就不想搞了,尤其是不定时掉电的 我碰见就歇菜了...我很佩服楼主的毅力

网友:
同意一楼说的 掉电问题搞得心好累,特别是不定时掉电,佩服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