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换BGA

楼主(2017-07-05):
客户送修一笔记本,联想G480。故障现像是使用中不定时黑屏不亮了。   拆机一看,桥边角都破了。 SLJ8E,淘宝一查,六十一个。 赶紧跟客户沟通,报价。 开换,换完之后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有什么特殊的吗?

网友:
是不是南桥上面的玻璃晶片缺了一点,现在换桥有风险啊

网友:
像你这样的帖子要加权限   桥的晶体坏了肯定不行啊

网友:
桥的缺口  拍照没看清楚,想看下坏的程度如何       60一个  太贵

网友:
哎,现在为了下载分也是拼了,无语中~~~~~~~~~~~

网友:
这个有什么特殊和别的吗?

网友:
我也一样的机器,被上一家修的,下面掉点了,而且都是有用的。费了……气死我了……

网友:
直接让客户换主板吧,G480主板也不是很贵。。。。。

网友:
现在只有发贴子才能赚到下载分。这样发贴子可以吗

网友:
实在有些无语,现在积分改革了,都是为了积分,这种帖子也发!

网友: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含量 一般维修的都可以搞定

网友:
现在换桥没必要了主板也不贵 现在改革了什么帖子都发出来啊

网友:
这个不错,要是看不到就有的修了

网友:
换桥报得多少钱呢,现在我都是换板了,换板确实也不贵

网友:
200块,要打多少个字才能回复呀?为什么要这么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