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70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7-07-05):
还没有认证发个贴子在本版块其他版块发不了,请管理员审核通过
板号:820-3024-B    进水,不触发,维修过程
维修过程,如下:
测,SYSONEWIRE   没有33V,更无脉冲波形,实测:U6900  1 PIN VCC 无供电,,
往上级查,U6901  1 2 PIN 也无动作,5 PIN =PP3V42G3HONEWIRE 这个供电并没产生,查:

由图可见,只需要把=PP3V42—G3H—REG   修正常,应该故障就明显了。电压产生如下:

U6990 6PIN   供电正常, 8 SHDN# 无抬高,,折掉U6990 C6990如图:

电容到8PIN  明显有断线。  补好,装上芯片,,,L6995  还是没有正常输出。  料板上拆了一个LT3470A  装上,,再次通电,,电压产生正常。机器正常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到位,很快就找到故障点,值得学习!!

网友:
修苹果就是好,一般都电路问题,又不用多少芯片成本,维修价格又高

网友:
苹果机大部份都是进水造成的故障,所以很多都是断线,有电路图和点位图一般都可以搞定的

网友:
苹果的板子也是非常容易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