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A8过了之后的故障版维修过程

楼主(2017-07-05):
实地小白实战故障版之无显示
拿到板子先接可调 无漏电,触发开机,电流正常,但无显示==
接下来 看徐老师的无显示维修思路和方法==
第一步:不扣屏幕检测显示屏供电PP1V8,即J2019连接座第一脚,电压正常下一步。

第二步:测量显示屏复位信号PP1V8,即J2019下排从右往左第七脚,电压打值正常下一步。

第三步:测量I2C总线电压PP1V8,即从左往右6-7脚,电压正常下一步。

第四步:打开启信号对地值450左右,即J2019座子下排从左往右第8脚,值正常下一步。

第五步:扣屏测试+5.7V供电,电压正常下一步。

第六步:测量-5.7V供电,电压不正常,即FL2061

到第六步不正常,芯片坏,查找与-5.7V相连芯片,即显示ICU1501,,触摸ICU2401,找到芯片位置之后先把显示IC干下来换一个上去,故障依旧,依旧没有-5.7V

接下来拆掉触摸IC芯片,处理完焊盘之后,换个芯片,干上去之后,清洗干净。

上电触发,已经有显示了,到此故障维修完毕。

网友:
有大师的维修流程修起东西起来就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这是一步一步严格按照徐老大的套路来的

网友:
woaimeinv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不正常是短路接地,还是阻止正常没电压

网友:
学长给力,我也马上来了,不知道cpu能不能过

网友:
楼主老司机啊。看来楼主安卓机也搞不少吧。老前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是短路接地,还是阻止正常没电压

一般阻值不太会正常的。都会有异常的。打值一般可以出来的。

网友:
-5.7V是短路了还是电压偏低引起的?相对比较少因为黑触摸引起无显示的

网友:
老司机啊,分析很到位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
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充电开机屏幕乱跳。何解呢?

网友:
跟着老徐的思路走没错,加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