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版大短

楼主(2017-07-05):
故障版:接可调大短路

第二步:检查PP_VCC_MAIN电路,由于大短路很大可能性是由于wifi左下角的C5202_RFCPU右上角C1597C1592引起,分别打值,短路。

第三步:先拆C5202_RF,故障依旧大短。

第四步:拆掉CPUC1597,C1592,接可调无漏电大短,触发开机电流正常可以进入到锁屏界面。

到此故障修复

可以开机进入锁屏界面

由于我锁屏那个界面没有拍照就不上传啦!

网友A:
我感觉能修到通病的机器还是很幸运,6代的WIFI大电容真是造福了不少维修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能修到通病的机器还是很幸运,6代的WIFI大电容真是造福了不少维修同行

6代的确蛮多的。不过修的多了,所有的都是通病了。

网友:
这种故障其实烧机更快速了,

网友:
最喜欢  修大短的   直接上电源  烧机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能修到通病的机器还是很幸运,6代的WIFI大电容真是造福了不少维修同行

是啊,曾经也多次造福过我啊,哈哈,这就是捡钱的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主好运气,要是每天都能碰到就好,赚钱快!!

网友:
简单的打短路,确实是捡钱的行情啊。也不能都不好修啊

网友:
遇到大短都是烧鸡熏松香,扣,完事,装机,收钱

网友:
大短故障一般好修呀采用烧机大法低电压真是秒杀的

网友:
我都是电烧

网友:
和笔记本主板 短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