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MAXIMUS V EXTREME REV1.01 BIOS

楼主(2017-07-05):
今天修了一张华硕的MAXIMUS V EXTREME REV1.01 ,修跑码后卡内存不过,以为BIOS问题,但找了圈没找到BIOS,,,后要是CPU针的问题,,,所以就保存个BIOS方便大家,BIOS分左右两个,两个一起压缩超8M了只能分两个了 MAXIMUS V EXTREME REV1.01

网友A:
还没见过这种型号的主板。什么针脚的主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见过这种型号的主板。什么针脚的主板啊?

1155针脚,Z77芯片组主板。

网友B:
其实备份一个上来就行了,这板子左右2个BIOS都是一样的,是主BIOS和备用BIOS。不想华硕的部分B75,ME固件和别的分开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备份一个上来就行了,这板子左右2个BIOS都是一样的,是主BIOS和备用BIOS。不想华硕的部分B75,ME固件和 ...

这个真不知道,,,又学到东西了,,,但我就是怕它好像B75那些一样所以就两个一起放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不知道,,,又学到东西了,,,但我就是怕它好像B75那些一样所以就两个一起放上来了,,

我也是经验使然。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