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80L不亮

楼主(2017-07-05):
好久没修这么老的机器了,按开关电流只能到1点多,电流时直接上的,测量了电感上电压都有,后来测到北桥上的电感有一个不通,此电感式L36,换了就好了,我估计会不会是这机器的通病哦

网友:
好久,没有见过这个机器了。经典的机器,屏轴,电源口,独立显卡的显卡,拆PCI芯片。都干过,路过了。干10年了。

网友:
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 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 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 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 v

网友:
好老的机器不知道怎么报价阿,基本都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