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I2480SXHE5程序 通电无反应I2480SXHE5-SM483ADI-R10.2-RTD2483BD-HSM238FEB-N10

楼主(2017-07-05):
板号SM483ADI-R10.2-RTD2483BD-HSM238FEB-N10
故障通电无反应 指示灯不亮
解决办法:找个1M大小的BIOS  刷上程序 换上就好 没有1M的可以用2M 4M的也行 没有小的 可以用大的 刷完以后把腿弄弄 直接焊上  我是用大的焊的 如果不行 请换一个型号的BIOS芯片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2017-12-14):
我的也刚坏了

网友(2018-04-16):
S刷上不行啊是咋回事,是程序还是MCU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