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液晶tab边板

楼主(2017-07-05):
液晶电视出现竖线,自创手工焊接tab方法 :
1:焊台温度调至最高,取屏线,屏线下方插入尖镊子,上方用刀头烙铁拖。5秒内屏线就毫无损伤地取下来了。
2:把烙铁调至330度,给tab边板镀锡,屏线上的胶,用无水酒精清洗干净,然后镀锡,烙铁头运动方向,沿着金手指方向。
3:tab上度点松香,然后对位。
4:用费tab板材10cm左右压住排线,再用400度烙铁从排线上慢慢压焊,大概30秒就成功了!

网友:
你用烙铁焊接屏接口吗? 我焊的竖线不但没少还多了

网友:
手工成功率太低   即使当时能好  估计过段时间又不行了

网友:
看着都蛋疼,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网友:
有一次拆个三星屏不小心把一片TAB折下来了,用T型头垫了片导热绝缘片竟然焊好了,运气太好了。

网友:
我有热压机,不用费这个劲了!但是现在修屏也收不上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