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C 刷机到这儿不动怎么回事?

楼主(2017-07-05):
5C的ID练手板,拆了重装硬盘不开机,现在连电脑可以刷机,但是进度条可以走完不报错,一直卡在这个位置。 ,拔数据线后报错9.开机显示数据线 。这种情况是不是硬盘出问题了?如果换别的硬盘(无测试架写底层)能否顺利刷机完成?

网友:
按理说都能刷到这里不像是硬盘的问题,仔细看一下拆硬盘有没有爆其它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刷几次 不行换个硬盘试试

没测试架写底层,换硬盘不知能不能直接刷过?

网友C:
没测试架写底层是无法直接刷过的

网友D:
估计基带码片程序有问题,得修复下,修复好换个码片在试试。

网友:
估计码片资料有问题,需要修复试试了。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之前我也碰到过一个,没搞定直接退还给客户了

网友:
硬盘的机会很少。 感觉基带部分吧。基带检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刷几次 不行换个硬盘试试

可以过的。序列号不对没关系 能刷过不能激活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测试架写底层是无法直接刷过的

找同型号的板子拆个盘下来可以刷过的。不同型号的刷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基带码片程序有问题,得修复下,修复好换个码片在试试。

可以试一下。码片有可能。但得有码片测试架才行啊。

网友:
可以通过,但是会提示序列号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测试架写底层,换硬盘不知能不能直接刷过?

没序列号应该只是激活存在问题吧,刷机应该还是可以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