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101.8V管子发烫

楼主(2017-07-05):
A4101.8V管子发烫。。。管子换了几个也还是发烫。。SW9版号

网友:
可调电源看一下电流有没有明显过大。。。。。

网友:
没过大
可以亮机1.3
。。就是管子很烫。。有时候死机

网友:
大神进来下。。。这个管子发烫是不是正常。。另外这个也没去其他地方了

网友:
换控制芯片,检查升压电容电阻,看G极波形正常否

网友:
换 芯片  发烫一   般都是前面或者    后面拖

网友:
芯片换了管子也换了。。后面就是桥了。。。。。

网友:
电压出也出1.8V
。。。。。。。。。。。。。。。。。。

网友:
这种管子发烫还真不好搞,之前也遇到一台CPU供电管烫,没搞好

网友:
这个如果非常烫的话,你把电感换了试试,还是不行,后继可能有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换下试试   还不行估计就是后面有过载的地方

网友:
切断电感试试看看,,,,,,,,,,,,,,,,,,,,,

网友:
楼主问题修好了吗   求分享

网友:
不应该啊          这个应该换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后继还有什么地方有短路。。。。。。。。。

网友:
把芯片,管子一套全部换了试一下,在测一下后面还有短路的

网友:
换芯片,还有BST脚的电容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下波,看看波形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散热器有问题,散热不良,导致桥用电过多,或者桥本身坏了,导致桥用电过多

网友:
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G级,升压部分,反馈电路

网友:
你想求助啥  没看懂?  热就查条件呗  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应该是过载吧.........对地有多少............

网友:
给这个芯片加个MINI散热风扇

网友:
1.8V对地300。。。。。。3V对地 160。。。。。。

网友:
滤波怎么样?有打下波形看看么?要不直接换下滤波电容看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