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CPU 供电管烧糊 Z500

楼主(2017-07-05):
故障      触发不亮
过程       拆机 ,发现CPU 供电烧糊 ,已经漏铜,铜皮已经烧起。迅速                拆掉那个烧糊了的上管。   拆掉后,打各个电感的对滴阻止,均正常。用刀片刮掉那个烧坏的部分。开始飞线 完美亮机

网友A:
只要细心,做什么都可以。像楼组学习。 有没有图纸

网友:
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 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 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 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 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

coal -2 -1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学习了。楼主够细心的学习了。楼主够细心的学习了。楼主够细心的学习了。楼主够细心的学习了。楼主够细心的

coal -2 -1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短路都是送钱的,不错,能收钱才是王道

网友:
没有烧太糊吧.................................................

网友:
楼主你这线是飞到什么位置的。。。。。。。。。。。。。。

网友:
楼主厉害了  飞这么多线

网友:
厉害,学习了  能赚钱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细心,做什么都可以。像楼组学习。 有没有图纸

烧糊了  测测芯片输出   要不还有返修的呵呵

网友:
维修不容易  发帖也不易  最怕板层搞在一起 鼓励鼓励

网友:
还好 烧的不是太厉害  学习啊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的   这样子 稳定吗

网友:
搞维修还是要细心点才能挣钱呀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也是烧糊了,取出 了之后还大短,烧鸡发现层板里面短路。没有办法

网友:
仔细修修花点时间 还是可以修出来的

网友:
烧的不是很严重,严重CPU就挂了,修好也赚钱了

网友:
对修板会飞线的都是高手,要飞好几根还 加分

网友:
这么粗的线改的电路不会有问题么?看着有点吓人的

网友:
只是管坏,芯片这些都没事?漏铜的还是打绿油好些。

网友:
今天修了台联想B460,待机芯片旁边烧糊了,刮掉后,电流上升到0.6A,不显示,无法修复

网友:
还好CPU没挂。。。只是短路。。。。。。。。。

网友:
修好就6 6 6了。。。烧掉上管,PWM芯片不换吗?

网友:
是要够细心才行,不然再短几下就不用搞了,基本功要扎实

网友:
我这还放了个 DELL 冲电芯片烧了个洞 EC坏了 发个了个EC刷上 妈的现在开机电流上不去 还在这扔这呢

网友:
有些客户总爱自己捣鼓,自己拆机。说些不专业的话,就是这个糊了,换一个就行了。其实没那么简单!

网友:
要的就是细心,,烧上管没烧负载也是万幸啊

网友:
学习了,如果有图纸就还好,没有就难啊。。。。。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主的 焊工不错啊 致得学习
...............

网友:
这个是对着图纸接的吧,用的不是贴片的MOS管 管不了太长时间估计要返修 处理好散热

网友:
最好是弄明白是什么原因烧糊的,不然这样直接换管子,可能会返修的

网友:
只要没烧穿就好弄,上次一台烧穿了,活生生换板了

网友:
刮骨还是要点技术的,这个我很少成功的,谁能传点经验啊

网友:
这样管子不能通过铜箔散热了?有没监控这个管子温度如何

网友:
愿所有论坛兄弟天天接大短机器哈哈,还好没烧板层,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心细决定成败,流弊。。。。。。。。。。。。。。。。。。。。。。

网友:
上管子烧糊了都。CPU既然没烧,还真是幸运啊。

网友:
这个机器是双管。非常容易出问题。

网友:
老铁牛逼 这种看着都头大 加分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也修过同样的故障,做好上下管子一起换掉,要不以后还会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有图就更好。看看你们的飞线功夫

网友:
烧糊的机器就怕挖洞,越挖越掉阿,不过这个不错

网友:
高手,就这样把它修好了,我应该向您学习!!

网友:
这样焊接考虑到上管的散热问题没有,最好是刮绿油D级焊主板上有利于散热

网友:
线不密的地方 还是好修的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一样问题的板子 但是不管怎么换上下管和管理芯片都会烧 不知道哪里原因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我大半夜的加分 够意思把

网友:
烧糊了 层板里面的短路。没有办法。。。。。

网友:
牛牛牛牛牛牛 飞线 哥哥

网友:
这样要烤鸡久点测试稳定性再通知客户来取

网友:
这个场管 这样改会不会影响寿命 有人是否证实确实可以这么做

网友:
不错 LZ细致入微 送钱的货 不错

网友:
大师级别啊· 后记还要多处理线 不然容易短路

网友:
还要处理好漏铜的地方· 楼主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