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580s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7-05):
客户拿过来说是开不起来,比较急,要在这边等,先拆开看了一下
先量各大电感,无短路,通电测量无公共点电压,找了一下有图纸,19v进来由pq2控制pq6的导通,产生公共点电压,pq2是两个三极管组成有19v输入,无输出, 先换个试试,换好后有输出19.3v,中间还有个pq19控制,pq19控制极是24v以上导通产生 +PRWSRC  ,+VH28 为高,那pq25截止
pq25为截止,pq25由pq24控制导通,pq24由ACIN_PG  和 ACOK_IN 上拉   , 测量OZ8682LN第9脚有电压输出,芯片没有问题,说明是电路引起的,然后拆掉pq24,还是没有电压,拆掉pq3和pr2,还是没有 然后看到 ACIN_PG进 SLG55448VTR芯片,
找了一下pr117电阻,然后发现没有装,直接连的,就把SLG55448VTR 15脚断开,再通电试一下, ACIN_PG  3.2v出来了,换了一下芯片,量了一下pq19,控制电压28v出来了,但还不能触发,想了一下是不是适配器检测信号问题,查了一下ACIN,点了一下就上电了,拖了一下io,然后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很详细的维修经验么!            谢谢楼主的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