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40 不显示

楼主(2017-07-05):
板号LA-9932P的故障为加点可以看到电流变化 ,电流到1,56A就不动,停在哪里一会掉电,又自动触发,一直这样重复,那位修过指点一下,BIOS还没有刷。

网友:
LA-9932P是什么机器 这电流一般是 内存 BIOS刷 吧

网友:
首选 刷BIOS 电压全齐 要自己合成ME才行了.

网友:
这样子怎么帮你啊

网友:
刷BIOS  ,论坛没有就到万能的淘宝买一个吧.

网友A:
bios已经上传,你先刷一下吧,里面有两个 bios 一个4M  一个8M 手上有个0.6掉电然后触发的刷完BIOS 不认硬盘,南桥坏,订主板了

E6440 LA-9932P 1.0.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已经上传,你先刷一下吧,里面有两个 bios 一个4M  一个8M 手上有个0.6掉电然后触发的刷完BIOS 不认硬 ...

谁能告诉我上传的BIOS怎么才能设置成不要下载分啊

网友:
电压没问题的话。。。先刷bios看看。。。。

网友:
应该是BIOS 或是显卡 电流都上来了。先刷个BIOS

网友:
先刷一个BIOS试一下呢 ,看看BIOS坏的,然后在考虑其他东西

网友:
先刷个bios   确定排查bios   也考虑下显卡的 可能性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先刷BIOS 电压全齐 要自己合成ME才行

网友:
维修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已经上传,你先刷一下吧,里面有两个 bios 一个4M  一个8M 手上有个0.6掉电然后触发的刷完BIOS 不认硬 ...

感谢呀谢谢你了,我刷一下BIOS看看。好了我写出来

网友:
你先把你能弄的弄一下,要不然你求助有何意义

网友B:
楼主BIOS刷完好了吗?今天来了一个跟你一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BIOS刷完好了吗?今天来了一个跟你一样的机器

还没有呢,现在正在准备刷,好了我告诉你呀

网友:
我的是电脑过一段时间  电脑触发启动  快亮机的时候掉电 多启动几次  就能亮

网友:
刷个bios压压惊啊 简单快捷,没准是亮的慢

网友:
刷了还是不亮呀,准备定个桥回来换一下看看, 没有思路了,只能换桥看看了

网友:
楼主的 可好了, 我的现在刷了BIOS 后 机器亮机10秒 掉电 多开几次 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