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50-70 不断重启

楼主(2017-07-05):
联想 la-b091b 插内存不断重启就是不显示 不插内存就不会哪位大神有遇到过呀 bios买了一个还是这样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断线,之前有修过这一种问题。

网友:
应该BIOS不对,我见过此现像,但不是联想这个型号的。

网友:
查一下内存总线和PCH的条件,这个一般都是BIOS坏的多

网友:
内存的条件都正常吗?有没测过内存的瞬间波波

网友:
有铅加焊CPU试试,有时候能好,有时候不好,小心不要焊爆了

网友:
查电压 信号 啊 光刷B IOS 又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啊

网友:
插内存重启大部分是bios 插上内存后总线开始工作 考虑bios 桥 显卡等都有可能 只能一个个排查

网友:
显卡来一炮。。。。。。。。。。。。。。。。

网友:
不上内存,没事,上了就从其掉电,BIOS可能性大啊,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TB 买BIOS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