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SE手机背景灯不亮维修过程

楼主(2017-07-05):
顾客拿来一台SE手机,说是充电过程中突然打不开了。再别的维修师傅那看说是主板烧了。修不上了。
我心里一开始以为是不是U2烧了?先对顾客说拆开看一下。

顾客同意后拆机加电源,看看电流。 一看电流是正常开机电流,故障现象应该是背景灯不亮。
因为以前没修过SE这类故障。所以只能先和顾客说修修看,修好收费,修不好不收费。顾客同意后就开始弄!

一开始以为是不是和6代一样,升压二极管升压芯片之类的问题。

打开图纸看看测下阻值先,结果图纸上没有阻值图,只能硬着头皮测量阻值看看再说。

测量过程中发现问题了。显示接口的3脚对地了。正常应该是5.7V的通路,对地就不正常了。

先把3脚通路上的电容先干下来,已测还是对地。继续看图纸3脚除了拆下的两个电容还有个电感FL4200.
FL4200一端是连接显示接口3脚。测量另一端发现通向有3个电容然后直接到显示供电芯片U4000,继续抠3个电容,依旧对地。

心想是不是U4000坏了?正好手里有6S的料板。拆掉换上。还是不行。显示接口3脚还是对地。

有点蒙了。抽根烟之后继续看图纸。发现我犯了个错误。因为已开始测量FL4200的时候抠电容漏掉了一个,CPU的罩子里还有一个大电容没看到。
拆开CPU屏蔽罩。扣掉漏网的电容

,用万用表测量显示接口3脚,有阻值了500多。然后装机试试。屏幕亮了。开机正常。维修结束。

之后总结了已下,我的维修思路基本对劲,只是太马虎了。图纸没细看就先入为主的以为是显示供电芯片坏了。
其实就是一个电容击穿,造成5.7V供电没到显示接口。结果走了弯路,还浪费一个显示供电芯片!

网友A:
这个真幸运啊,扣个电容就好了。拆下来的显示芯片以后还可以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幸运啊,扣个电容就好了。拆下来的显示芯片以后还可以用啊

从SE上拆下来夹坏了用镊子。
因为背面是Cpu。我着急往下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SE上拆下来夹坏了用镊子。
因为背面是Cpu。我着急往下夹。

玻璃芯片是这样,太脆了用力就容易弄直缺口。我感觉用镊了尖往上挑不容易坏

网友C:
楼主拆显示芯片温度多少?应该是高温快速拿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拆显示芯片温度多少?应该是高温快速拿下的吧

861风枪。360温度,50的风力。
然后往上装的时候是低温锡。300度,20风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芯片是这样,太脆了用力就容易弄直缺口。我感觉用镊了尖往上挑不容易坏

小碎一点没事。还能用。经常夹滑了伤了的。都直接用。

网友:
看点位图还是用显示频大一点的电脑,这样看的比较仔细一点才不会漏掉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啊。这种故障烧机是最快的。

网友:
楼主运气着实不错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取这个芯片一般用多少度  风力多少 850取的话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温度  ,我用的也是861   不过风速都是调大最大

网友:
马虎一点点,但是焊接技术很厉害啊。

网友D:
这个吗 用自制的电池直接烧一下秒开而且不需要去找什么电容的

网友:
焊 有时候把握不了 温度 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吗 用自制的电池直接烧一下秒开而且不需要去找什么电容的

多谢指点。我有那种电池。但是一般我都是遇到PP_VCC_MAIN短路的时候我才烧。一股烟然后就OK啦。
请教一下,我这个SE背灯不亮这种不是PP_VCC_MAIN短路也可以用自制电池烧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