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进液 大短路

楼主(2017-07-05):
今接到客户一台DELL N4030笔记本
故障为开机大短路 电流直接跳到5A
然后拆机检测电路
先从直接从住供电电路开始排查
查看图纸 IOBD 接口 26 27 28 29 30 脚为+PWR_SRC 经测量全部接地

在根据图纸看 PWR_SRC电路下并列N多滤波电容 PC8916 PC8918...再测量此型号滤波电容全部对地

根据以往维修经验 考虑CPU功耗大 先摘除CPU供电电路上的三个电容 PC4814 PC4817 PC4815 然后测量 短路消失 在测量这散客电容 其中一颗短路
代换后 上机测试  电脑正常开机

网友:
大短路烧鸡大法应该都可以烧出来吧   感谢楼主分享出来

网友A:
下面那个电容,颜色明显不对,是不是那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电容,颜色明显不对,是不是那个坏了。

下面这个是已经换的好的  坏的跟好的一样  压根看不出来

网友:
直接骚鸡大发一烧就行了。还有很多都可以看出来是哪个坏了

网友:
直接加电 , 快速的摸摸那个电容温度升高 就可以得出什么地方短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出来    赞一个!!!!!!!!!

网友:
一般是大电容、、、、、、、、、、、、、、、、、、、

网友:
烧鸡大法直接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