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2S不送话,非送话器问题,5脚送话改2脚

楼主(2017-07-05):
可用,放心使用,不知道论坛有没有,我发两张清淅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可用,放心使用,不知道论坛有没有,我发两张清淅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看不到的到我像册里看吧,不知道怎么回传不上去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用,放心使用,不知道论坛有没有,我发两张清淅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看不到的到我像册里看吧,不知道怎 ...

多谢分享,不过没大看懂2脚的话筒是怎么接的,有实物焊的图没

网友C:
没怎么看懂楼主的图,能说说是怎么个操作手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分享,不过没大看懂2脚的话筒是怎么接的,有实物焊的图没

连着4.7K电阴那个接话筒正极,一般就是红色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怎么看懂楼主的图,能说说是怎么个操作手法吗?

飞线的那个,有一个小方框里面有5个点的那里原来是一个玻璃的小IC,取下才可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着4.7K电阴那个接话筒正极,一般就是红色线。

多谢楼主耐心回复,其它机型是不是也可以照此原理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的那个,有一个小方框里面有5个点的那里原来是一个玻璃的小IC,取下才可以飞线

非常感谢楼主的指点。

网友:
楼主   有没有个清楚一点的图片呀               看不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