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A7-MX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7-05):
此机器加电无显示,速度拆下板子,看到2个电容鼓泡,换之.
诊断卡显示无复位,不跑码.

先测量内存电压,正常,再测桥电压,MOS管D和S没有电压,指定不对啊.

仔细看,此电压来自RT8120A,查RT8120A,5脚有12V供电,2脚无电压,阻值正常,应该是此芯片坏.

找料板此芯片换上,再次加电,跑码。

网友:
版主看到  请删除此贴,图片没传上来,我现在重新发个贴

网友A:
可以把图片先上传到自己的空间相册里,编辑帖子的时候从相册里面选取,另外图片格式最好是JPG,体积别太大。

网友:
果然是电路问题   学到了人生经验

网友:
以后这么简单的可以不用发帖了,哈哈!!不过对新手也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图片先上传到自己的空间相册里,编辑帖子的时候从相册里面选取,另外图片格式最好是JPG,体积别太大 ...

是啊  ,图片昨天怎么都传不上来,急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