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thinkpad 超级密码怎么解

楼主(2017-07-05):
如题,thinkpad X1 carbon 2015款,超级密码可解吗?
密码

网友:
一般都是拆机,换密码芯片。论坛也有其他方法,楼主可以搜一下。

网友:
当然可以,IBM有些型号的密码芯片可以代替,不一定要X1的密码芯片。

网友:
又出来个联宝了,待机是否有3.3V 5V指的是PWMEEEEEE

网友:
又出来个联宝了,待机是否有3.3V 5V指的是PWMWWWWWWWWWWWWW

网友:
一般都是拆机,换密码芯片。论坛也有其他方法,楼主可以搜一下。D

网友:
bios 刷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