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78GM-S2H VGA接口奇葩故障

楼主(2017-07-05):
客把主机带过来说不显示了,叫顾客留下号码先放下来检测(由于是邻居)。
插上测试卡跑马正常过了,主板的喇叭响了一声说明可以显示了,也的确显示了(用的是19寸显示器)
然后又叫顾客拿走回去再试一试可能线没插好,半个小时后顾客又回来抱怨我没检测好,因为他回到家里直接不显示,因为店里有两台测试用的显示器一台19寸,一台20寸,现在19寸的有主机在检测,所以现在20寸的显示器开机,开机正常一声喇叭就是无显示跑马正常通过。
怀疑是行场信号有问题先用图纸查了查VGA行场脚位

行场信号是行13,场14脚

行信号明显不对劲,因为行信号的电压要在4V以上,因为已经拿好主板对比过

观察图纸发现是一个IC通过接收北桥发出的信号然后再把信号发出去

测量电阻两端电压不对劲,赶紧换掉电阻,亮机

行信号直逼6V
此故障修复,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少见的,希望这个贴能给大家一点思路

再附上正常的行信号和芯片照片、亮机图

网友:
怎么少了个照片,现在还能补上,第一次排版不会排

网友:
行信号没维修时是2v波形,电阻更换后就正常变成4V

网友A:
行场信号问题导致不显示的故障,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场信号问题导致不显示的故障,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

谢谢版主捧场,因为个人还是挺少遇到的,希望可以帮到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场信号问题导致不显示的故障,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

有这份心就足够了,多谢对论坛的支持。

网友:
修的不错,需要量的一个一个量

网友:
这个故障电阻坏的确实比较少,不过也是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遇见过VGA接口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