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450R5V 不加电

楼主(2017-07-05):
三星 450R5V 不加电,后面有短路没有点位图

网友:
公共点短路吗,还是转换电压短路,哪里短路吗,没有图纸也能知道是什么供电短路啊

网友:
短路还好弄吧  耐心点会修出来的

网友:
都知道有短路了  可以试一下烧机看看  有不少图纸都是没有的

网友:
论坛有个卖图的             元宵有图点位  QQ601098078        http://www.chinafix.com/home.php ... 843073&do=index

网友:
有短路就一个一个断开。看是那个短。。。。应该可以找出来。。

网友:
然后就没了,,,,这还修啥啊。

网友:
知道短路了直接加电烧就行了,烧用的好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