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K610c-I5 d2

楼主(2017-07-05):
神舟K610c-I5 D2.待机0.001V按开机键盘电压。0.03V。取电池后自动开机,量电池电压只有1.5V 换3V电池后开关机正常,问题解决。
电池

网友:
不接电池不开机?笔记本很少这样的。。。。。。。

网友:
不错啊,捡钱的

网友:
下个试试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下个试试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神舟K610c-I5 D2.待机0.001V按开机键盘电压。0.03V。取电池后自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