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单cpu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05):
              开始是掉电。0.4就掉。我琢磨了半天开始测二极体值最后发现l271.5v短路。电压也没有出来

。l27短路是从一个芯片转过来的,

这个QFN又是玻璃封装

不好焊接。就直接从l29的1.5v供电飞了一条线过去。然后通电直接就亮机了。

直接就亮机了。直接

就亮机了。也不敢确定这样好不好。直接越过了芯片从其他地方供电过来。

网友A:
讲的不只所云  看不懂啊 详细点更好 看机器 T400

网友B:
大哥,你这排版看不懂呀,完全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网友:
这排版。。。。。。。。。。。楼主可以重新编辑下 ,看起来更好一些。

网友C:
1.05V供电你拉了一个1.5V的电压过去就亮机了?是这样吗

网友:
少电压    飞线          方便

网友:
看的不是多清晰 能理解  .................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细节,要的是牌面,这牌面也是没谁了

网友:
是直接在别处拉了一个5V过去 然后亮机了么

网友:
这玻璃管芯片我都是要上焊台才能换的好,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换

网友:
思路是有就是说的比较乱 看的比较累。。。。。

网友:
楼主思路不乱 但是编辑的太乱了 看起来相当累人  哈哈

网友D:
电路分析 好好    帖子排得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5V供电你拉了一个1.5V的电压过去就亮机了?是这样吗

大神呀。就你看懂了。最后还是从桥拉了一个1.05v到哪里,正常亮机。

网友:
楼主可以重新编辑下 ,看起来更好一些。看起来相当累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的不只所云  看不懂啊 详细点更好 看机器 T400

帖子发的比较少所以写的帖子也不是很详细。争取下次写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这排版看不懂呀,完全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能看懂的估计也这样飞过线的。顺序没有排好。

网友E:
首先感谢楼主,又学了一招,管原来不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感谢楼主,又学了一招,管原来不用换。

我把内存供电直接拉过去的直接把电感取掉。内存供电1.5v的,它原来只需要的电压1.05v。最后还是保险起见把桥供电的1.05v拉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分析 好好    帖子排得也不错...........

估计能看懂的大神应该也干过同样的事情了吧。

网友:
楼主修的什么机器,是从那飞的线。机器型号都没有

网友:
保险起见还是 修复原有故障  短线可以飞线

网友:
楼主把飞线图发一张啊

网友F:
楼主这个板是缺电压吧,不然借个电压也不会亮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什么也看不见呢,想学习经验。楼主高手

网友:
太羡慕修笔记本高手了,想拜师学笔记本,要修其他的东西,没时间学,遗憾呀

网友H:
这也能修好,就算修好了也会有问题吧,两个1.5V,一个点供电,电流不够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也能修好,就算修好了也会有问题吧,两个1.5V,一个点供电,电流不够怎么办?

最后从桥供电哪里飞了一条线也是1.05v的。由同行这样修过没见过由返修的。应该没事的。都是从公共点转换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什么也看不见呢,想学习经验。楼主高手

建议去迅维实地锻造下。实地有你想要学的。或者太忙报个远程也行。迅维出来之后你看这个就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板是缺电压吧,不然借个电压也不会亮

对的。是缺电压导致反复重启。因为那个芯片是玻璃芯片的,所以想到飞了一条线直接过去试试。没想到就亮机了。文章没写好。导致很多都看的不懂。下次会写的更好的。

网友:
看着有点费劲 看了2遍才明白 不过楼主技术强悍 值得借鉴

网友:
没啥毛病,借个供电只要有就行了,多测试下没事就收钱

网友:
1.5 你用1.05 搞过去也能工作?厉害了我的歌

网友:
讲真我看不是很明白呢,如何附上图片该多好。

网友:
玻璃管一般很难焊接经常会拆断掉,是不是温度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