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我的迅维实操课结束了,LZ57-10290-2修复亮机

楼主(2017-07-05):
故障板:Intel_纬创_LZ57_10290-2_联想(HM65)
万用表测量电压时忘记拍照了。各位看官请谅解
板子是集显
学校(迅维)提供的故障板,不知道是什么故障。拿到板后首先检查全板,有没有明显问题。
PWM电路缺滤波电容一处(已经补上)
]保护隔离电路缺电容一处(已经补上)
没有其他明显的问题后我开始测各电感与公共点是否对地短路。
测量对地值都正确。
既然没短路,开始接电源上电。
无待机电流。
3V5V没电压(图中红圈没有问题)

公共点电压18.3V还以为正常呢,随手测了一下隔离管PU4001G极,方发现电压是18V,PU4001不满足导通条件,产生的是假公共点
正确PU4001G极电压根据图纸应该是6-7V左右,受控于BQ24745_ACOK,但PQ40015脚没有电压,追其来源,发现链接到BQ24745ACOK  13脚。
BQ24745工作条件满足,但13ACOKBQ24745_ACOK)没有高电平。
图纸中ACOK(AC_IN)是由PRN4001上拉得到的,看板子焊盘发现,板子是没有装PRN4001的。
那很有可能元器件有问题,先风枪加焊一下,不行再换。
加焊后上电再测量ACOKBQ24745_ACOK)有高电平,隔离管PU4001G极电压6V也正常了,公共点电压也正常了。

可是3V5V电压没出来。
查待机芯片TPS51123    VINEN0VREG5/VREG3/VREFENCPWM
LDO3正常
LDO5正常
REF正常
发现ENC无开启电压,追查ENC来源。
EN——PWR_5V3D3V_ENC——3V_5V_EN——S5_ENABLE发现R3603电阻缺失,R3602处多个电阻。
测一下R3602处多的电阻刚好2K欧,拆下补上R3603ENC开启电压正常了。
开启与5V上管G(蓝色ENC,黄色5V待机上管的G极)。正常。
]待机3V正常
待机电压5V也出来了,且自动上电。

自动上电后测量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

U,上内存。。。。。。。。。。。掉电!!!!!!!!!!!!!!!!!!!!!
电流到0.53A掉到0.11再到0.01A
电流在最高时有CPU供电,无集显供电。
SMBUS波形正常,系统已读取了内存,测量位置在内存SPD码片的5脚和6脚。

上课时老师有讲到短接BIOS5,6脚或HM6X以后的机器拔掉内存来判断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拔掉内存如果不掉电就是软件问题引起的);
拔掉内存后电流0.54A不掉电了,软件问题,刷BIOS

问同学要个BIOS程序刷了无任何变化,自己到网上重新下了一个,电流上去了,到0.7-0.8A

测集显电压0.45V正常。

抓取EDID波形,由DDC_CLKDDC_DAT组成,屏接口3435脚;
EDID波形正常

LVDS CLK波形如下正常
到这里基本结束了,测得都正常应该亮机了。
没有内屏,只能外接显示器顺便再测一下VGA行场。
VGA行场波形如下,正常

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哈哈,终于修好了。
第一次修板,不足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厉害,测了这么多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测了这么多波形

多测一点,提升技能熟练度,即使调错了后面还有老师撑着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测一点,提升技能熟练度,即使调错了后面还有老师撑着呢

调错了就挨两棍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错了就挨两棍子

哈哈,这已是传统。。。。。

网友C:
第一次就那么厉害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就那么厉害  佩服

这是实操的最后一块,是对前面几块的总结,也是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看完头晕示波器不会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