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05):
接了一台联想g400的机子,听同行说拿到另外一个店修了好几次没修好,和我们说不相信他们家的技术了,拿到机子接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果断拆出主板,看到板子的时候,发现BIOS被动过,还有两个地方少了好几个件?应该是上次别人没修好直接取了,心想这板子有点难搞了,查了一下,还好发现只是6个电容,果断补上,插电,居然有待机了,3 v5v都有了,心喜,一按开关电流亮了,我装起来测试了,以为正常了,可是电池装上去看到电池是满的,一拔电源就黑了,估计主板还有问题,电池不能放电,先开机试了一天都好的,今天拿出来再开就又不触发了,心想这机子果然不稳定,然后拆出主板,发现测开机键只有0.4v,待机3v5v都没有,心想该不会是待机芯片挂了吧,可是应该不会啊,然后经过跑线路,发现pr402一端有19v另一端是0.4v然后测阻值无穷大,我就果断拆了,从料板上找了个10k的电阻,换上去,一通电待机有了,开机亮了,试了下电池也可以充放电,至此,此机修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