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13 9350 好机备下BIOS

楼主(2017-07-05):
DELL XPS 13 9350 确认好机备下BIOS 板号AAZ80 LA-C881P REV1.0  I5 CPU  128G固态硬盘
重点想说说现在新型机的BIOS要改BIOS里面的ME值才OK的,引用迅维网里的叫(九画)的朋友方法和图片供大家参考,带图片上传直观了
DELL XPS 13 9350 板号AAZ80 LA-C881P REV 1.0 A00 W25Q128FV 2015年08月03日 I5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改过的bios呢,下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改过的bios呢,下来试试看

这个是原机OK备下的,没有修改过的,我的意思是现在新款笔记本有些主板板号一样但CPU或其它配置不一样可能写上去都有可能无显要修改,这是别人修改过的方法供为参考

网友B:
大家不要下这个bios  超过16m刷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家不要下这个bios  超过16m刷不了

W25Q128FV的BIOS本来就是16M的,另人下来试就无问题你的有问题,是不是你应该自己检查自身问题

网友:
刷你的BIOS提示超出芯片容量长度  对比别人的BIOS你的要大2kb

网友:
刷你的BIOS提示超出芯片容量长度   对比别人的BIOS要大2kb

网友(2017-12-23):
证实此BIOS点不亮,刷完后电流0.11.这机的BIOS可能是一台一个版本,不能通用啊,

网友:
这个机器分两种BIOS 一个是8MB 一个16MB的

网友(2018-07-24):
不敢下啊 是不是一台一个版本,不能通用

网友:
下载完了为什么打不开,什么情况。

网友(2019-08-22):
引用 网友C:
W25Q128FV的BIOS本来就是16M的,另人下来试就无问题你的有问题,是不是你应该自己检查自身问题

我的版号一样,刷了0.12

网友D(2020-10-22):
刷的时候显示与兼容量不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的时候显示与兼容量不符

我用的是SmartPRO X8程序器备下的,如果你们用RT809编程器写可能会显示超出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