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PRO 13 掉电

楼主(2017-07-05):
型号:联想 PRO 13
芯片组:单U  四代内存
版号:DAOPS8MB8G0  REV:G
故障:用充电器会掉电,用电池不会掉电。
问题:充电芯片引起掉电,更换OK
        亮机图

网友A:
楼主,你读出来的是BIOS程序吗?下载下来怎么打不开啊!是什么文件的?

网友:
有些机器暂时不掉 用一段时间又掉。。。。。

网友:
楼主修机器干净利索。。

网友:
楼主工作就是干净利索,原来换了充电芯片就是,直接中病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读出来的是BIOS程序吗?下载下来怎么打不开啊!是什么文件的?

西而特 610P   解压软件用  WinRAR 64位

网友:
一般这样的故障我也是喜欢直接换芯片   不行 再跑线路

网友B:
楼主不但修电脑干净利索,而且写帖子也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但修电脑干净利索,而且写帖子也简单明了。

过程复杂,详细费时间。简单点看得不会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