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6不走进度条a

楼主(2017-07-05):
昨天接到客户的一台苹果6,现象是循环重启,拿到机器后先刷机 但是出了出了进度条后一直不走电脑显示正在与apple验证iPhone恢复   就这定着不懂了    线拔了就是报错9.换了电脑刷  几次都是老样子。然后我就 吧硬盘取下 打值都正常,换个硬盘还是老问题,请教各位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A:
逻辑码片--CPU掉点、、、、要40字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

网友B:
估计CPU出问题了,这个可是大问题,不是师傅都搞不定的,没把握的话可以发到迅维快修,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C:
先测 各组供电是不是正常 如果正常基本是CPU 断线的概率比较大了。

网友D:
就刷机 进度条出来吗  还是直接白苹果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CPU出问题了,这个可是大问题,不是师傅都搞不定的,没把握的话可以发到迅维快修,一般都能搞定

做U怕不稳定,老返修是个大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先测 各组供电是不是正常 如果正常基本是CPU 断线的概率比较大了。

所以现在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刷机 进度条出来吗  还是直接白苹果卡住

出来了,不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码片--CPU掉点、、、、要40字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

看过码片了 ,现在就怀疑是U   让客户直接换板了

网友:
cpu的问题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现在让客户换板了。。。。。。。。。。。。

客户主板不要的话 那可以出套件给我的。。。。。。。。

网友:
CPU 掉点 需飞线重装 CPU 才能解决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出来了,不读取。。。。。。。。。。。。。。

不读取你测一下硬盘的供电
和上盖的供电 重植电源IC

网友:
cpu到逻辑码的数据线断线了、测一下码片的二个电阻的对地值  正常的在400左右

网友:
估计是cpu到码片 i2c总线断线,打磨可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