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6循环重启刷机不走进度条

楼主(2017-07-05):
昨天接到客户的一台苹果6,现象是循环重启,拿到机器后先刷机 但是出了出了进度条后一直不走电脑显示正在与apple验证iPhone恢复   就这定着不懂了    线拔了就是报错9.换了电脑刷  几次都是老样子。然后我就 吧硬盘取下 打值都正常,换个硬盘还是老问题,小弟技术不好请教各位大神怎么解决 感谢!

网友A:
先看看逻辑码片吧????报错9不是嘛
现在怎么有字数限制了,哪有那么多话回

网友B:
还USB管理芯片试试,有可能USB引起的重启。

网友C:
感觉这个是硬盘的问题啊。为什么换了不行呢?没装好吧。顺便测一下U0301两根总线对地值看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USB管理芯片试试,有可能USB引起的重启。

这个应该不是,USB管理的话,一般不能连机。要报一般不会报9,倒是有可能报4014

网友D:
U2、CPU跟逻辑码片中间是否短线、CPU虚了,先从简单的查呗

网友E:
你试着按住CPU看开机后还会不会反复重启,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F:
一直等待的最后会报错的,不用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逻辑码片吧????报错9不是嘛
现在怎么有字数限制了,哪有那么多话回

看过码片了 正常  所以很头疼   着字数限制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是硬盘的问题啊。为什么换了不行呢?没装好吧。顺便测一下U0301两根总线对地值看一下是否正常。

硬盘换了三个 ,都重新写了资料   打值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逻辑码片吧????报错9不是嘛
现在怎么有字数限制了,哪有那么多话回

查看过码片了,没有问题       我也不知道继续写啥  不知道啊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直等待的最后会报错的,不用着急,

我都放着半个多小时再看还是这样。。。。。

网友:
后面对面其他板子测量到一个R0711阻值不正常,更换后读进度条了,快走完的时候直接黑屏非法DFU了,哈哈哈。跟客户说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USB管理的话,一般不能连机。要报一般不会报9,倒是有可能报4014

对的,我当时也是这么考虑的,所以就没有动U2

网友:
引用 网友D:
U2、CPU跟逻辑码片中间是否短线、CPU虚了,先从简单的查呗

后面对比测量发现R0711电阻阻值不对就更换了个,换完刷机走进度条   快完了的时候黑屏非法DFU了,哈哈哈,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试着按住CPU看开机后还会不会反复重启,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当时想着硬盘问题,后面忘了按着试试了。。。

网友:
换硬盘、换逻辑码片试试看,有可能是逻辑码片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都放着半个多小时再看还是这样。。。。。

等久一点,耐心等,干别的先啊,它最后会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