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屏幕总成

楼主(2017-07-05):
原装二手或全新苹果6S屏幕总成大概多少钱?有的报个价,合适就搞块换起。
要原装的!!!

后盖上标有型号:A1700

网友:
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维修部的同事哟。QQ2867126052  电话是0755-27391022

网友:
这个也没多贵

网友A:
你是来刷分的吧  这个价格很好查到的吧    组250原380(仅供产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来刷分的吧  这个价格很好查到的吧    组250原380(仅供产考)

你好,主要还是相信论坛里的同行,不然早买了。TB上怕买到假货。

网友C:
原装大概在300左右(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装大概在300左右(仅供参考)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主要还是相信论坛里的同行,不然早买了。TB上怕买到假货。

从xx上就直接买组装就行了  别买啥所谓的原装  反正是自己用    xx上肯定便宜  便宜个10%-20%都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