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的机子 偏色 ,输入信号已侧过,没有问题 , 就是偏色

楼主(2017-07-05):
松下的机子   偏色 ,输入信号已侧过,没有问题 ,  就是偏色

网友:
拆机检查啊,监测VGA接口,楼主用哪个口,就按资料检查哪个口。

网友:
输入信号查过是好,这个是纯蓝的界面,估计是这个颜色不行造成的

网友:
偏色RGB打值看一下有没问题,怎么你也要拆机测量一下。

网友:
偏色 看看  RGB 咯

网友:
像是屏问题,,,有条件换个试试,,这个是复印机还是本本,

网友A:
借楼主  咨询下  三基色阻值正常  还是缺色  还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我这个是投影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  咨询下  三基色阻值正常  还是缺色  还有什么问题吗

是什么机器    显示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机器    显示器吗

显示器的话      程序问题也会这样     可以下个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机器    显示器吗

S19B150N  三星显示器
............................

网友:
换个图像处理芯片试试。。。。。。。。。。。。。

网友:
VGA口,屏线,屏,就这三个故障点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C:
看是不是屏线问题 擦拭屏线接口 和换屏线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是不是屏线问题 擦拭屏线接口 和换屏线试一下

是投影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