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572G花屏维修

楼主(2017-07-05):
         宏基E5-572G花屏维修

版号                  LA-B702P

同行拿一台电脑,听客户说玩游戏的时候会花屏  平时看电影上网的都正常,打发同行走后拆机,显卡已经被同行加焊过了 ,所以应该没有虚焊的可能,测量了一下电压显存跟显卡的都正常,拿鲁大师跑一下显卡是这样 花屏 然后就白屏  既然同行都加焊过显卡了,那就从显存开始吧 ,先把显存加焊一遍,还是一样的现象。没办法了。先把上面的两个显存换掉。开机测试还是一样的现象,先不管了 ,上论坛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通病什么的,一看还真有,现象都是一样用独显就花屏,只不过是没有解决的,也有可能是解决了没有发出来的,有的说换了显存也是一样的现象的,。《幸好没有换完显存,不然换完也是浪费时间》,那既然不是显存  ,那就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了,正好手上有一个拆机的显卡 放上去试试看,再次上电装上硬盘,跑一下,发现已经没有花屏现象了    哈哈 换完显卡已经好了,最后一张是已经换好的 和拆出来的坏显卡        看到论坛没有人解决,所以发出来给以后有朋友遇到这个现象的一个参考

网友A:
谢谢分享,楼主有BGA啊,我没有BGA,这样的问题我都解决不了

网友B:
这机器 显卡供电 容易烧

网友C:
又不知道别人加焊多久了,加焊过得显卡才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种显卡坏的不多啊,挺新的机了了,修好就好啊显存坏的一般不多

网友D:
显卡不好换啊 , 上次才换坏一个。。。。。

网友:
到底还是显卡本身的问题。。。。学习了楼主。

网友E:
确实n卡的坏不再像以前了,焊一下 基本不能解决问题 从 630-u2那时候开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楼主有BGA啊,我没有BGA,这样的问题我都解决不了

土炮也可以的啊  最早没有bga的时候  就是风枪做的土炮。

网友:
是呀,我也没bga  像这样的问题我也只能看着了

网友F:
N卡直接换加焊都没用好像,不过经验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N卡直接换加焊都没用好像,不过经验很重要的

是啊 很多N卡加焊没有用的,一定要换才行,都是芯片本事坏的 没有虚焊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n卡的坏不再像以前了,焊一下 基本不能解决问题 从 630-u2那时候开始吧

是啊 N卡的话加焊不能解决问题 ,都是要更换的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不好换啊 , 上次才换坏一个。。。。。

温度不要开得太高就可以了,开有铅温度就行了,不然会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 显卡供电 容易烧

看来你修过蛮多的哦,你也是很厉害的了,我还是第一次修这种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不知道别人加焊多久了,加焊过得显卡才容易出问题。

N卡多数加焊是没有用的了 ,一定要换才行哦,ATI的加焊才可以

网友:
  客户有的高了  就不修了  飞机啊

网友G:
显卡重植一下说不定可以

网友H:
最怕干大显卡,花屏干成不亮了。已经干坏好几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怕干大显卡,花屏干成不亮了。已经干坏好几块了。。。。

温度掌握一点就可以了 现在新的机器显卡是比较耐高温的

网友:
观摩观摩。学习学习。小本子记下

网友:
正好遇到一个 ,发个芯片试试

网友I:
修好就是好东西啊   有钱了   这种问题  就是收钱的

网友:
   巧了    早上就遇到一台  同故障    跟客户报完风险  客户不修了   也只是怀疑显卡   不过现在可以确定了

网友:
好久都没有修过N卡了,现在新卡N卡不容易坏啊,显卡坏的少了

网友:
加焊都用不长吧? A N卡一个样,返修。返修!!!!!1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重植一下说不定可以

别人都加焊过了,种植得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哦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好就是好东西啊   有钱了   这种问题  就是收钱的

其实买芯片的时候买测试的就可以了 不用买全新的,测试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
加焊过得显卡才容易出问题,不耐用

网友:
很多N卡加焊没有用的,一定要换才行

网友:
楼主,你还真牛,土炮就搞定了,服你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错,现在N卡的都坏的多,一般都是直接更换,修的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J:
其实第二张图片就可以判断是显卡问题,显存就没必要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第二张图片就可以判断是显卡问题,显存就没必要搞了。

修得少 所以了解得比较少  ,所以只能一步步测了

网友(2017-08-09):
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有了楼主的指点。 算是有点方向了。, 一直都是想换显卡,就怕换了不好,显卡钱打水漂了,。,换完, 解决没解决,在来说说。 楼主保佑我哈哈哈

网友:
我今天就刚好修一台,到最后发现屏3.3V转换出来只有2.7V,直接飞线了事

网友:
这是GT650的么 小个的坏的真多的

网友:
换显卡不好报价啊 报贵了客户不修 报低了买到坏芯片自己亏

网友:
花屏都是显卡坏的多,散热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