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夏普AR3818S复印机打印出来的,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7-05):
请问这是夏普AR3818S复印机打印出来的,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是硒鼓漏粉,如果是刚加的粉的话,多打几张就没了,如果是突然就这样,你把粉盒清理一下,

网友:
刮板问题,换个刮板就行了,刮板刮的时间停顿下造成的

网友A:
鼓芯刮刀换掉,顺便清洁一下充电,安装要到位,不然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芯刮刀换掉,顺便清洁一下充电,安装要到位,不然效果不好

主充换了,刮板,鼓芯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其他地方有废粉没有清理干净。

网友:
检查硒鼓驱动齿轮,鼓架,驱动齿轮组

网友:
清洗刮板,,清理废粉!!!!!!!!!!

网友:
漏刮,看看啊刮板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网友:
看效果楼主这是复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