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216新鼓第一次加粉,有黑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7-05):
我HP1216的加完粉后,直接打就是第一张的效果,擦拭了一下鼓芯第二次效果,再擦一下第三张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擦一下刮板看下吧,有黑点要么硒鼓,要么刮板,都擦一下吧

网友B:
你多打几张可能会好,加粉前要清理粉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多打几张可能会好,加粉前要清理粉仓。。

清理过粉仓,把里面倒干净了才加的新粉,会不会是太加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擦一下刮板看下吧,有黑点要么硒鼓,要么刮板,都擦一下吧

粉太加多了会不会 出现这种情况,还有我没有左右摇晃均匀,会不会跟这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清理过粉仓,把里面倒干净了才加的新粉,会不会是太加多了?

粉加多没关系,是漏粉,看刮板上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粉加多没关系,是漏粉,看刮板上好没?。。。。。。。。。。。。。。。。。。。。。

我加粉的时候是下的磁棍从那下的粉和加的粉,根本没有动刮板啊?

网友:
充电辊或者鼓芯漏电,你是不是碰到或者蹭上油了

网友:
换硒鼓吧~这种问题很难解决的

网友(2017-08-04):
充电辊没有装好,鼓芯有一部分未能充电,产生黑条纹

网友:
黑影,这个情况很少见过了,希望有大神过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