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 am2主板开机蓝屏 从装系统故障依旧

楼主(2017-07-05):
上AMD X3 640 ddr3内存 检测硬盘无坏道 以为是内存的问题 换内存还是不行 然后换系统 从xp 换win7 再到win8 依然蓝屏 接着换U还是蓝屏 最后换大功率电源问题解决
win7

网友:
不错,问题解决就好,很厉害...................................

网友:
电源蓝屏的还是比较少见 见识了!!!!!!!

网友:
一般看到AMD的四核套装,加上有外接供电独立显卡的,如果换内存还不行,都是换个大功率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