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不亮机

楼主(2017-07-05):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启天M3400,说是不显示,放下就走了!插电诊断卡测试00不跑吗!!此板之前修过一台,因为没有图纸
感觉图中跳线哪里应该是RTC电路,测得电压0.45V,应该不正常,拔掉跳帽测第一针也是0.45V,换电池后电压3.3V有了,(这里有点不明白,RTC不是双路供电吗?就算电池没电,还有系统的电压啊!没找到图纸,也没去研究了)插诊断卡可以跑吗了!但是挡在D5过不去!看了下D5的问题,有说北桥的,有BIOS的!
图中北桥边上有个电容有点鼓包了,这个之前也看到了,但测电压也都算正常,以为问题不止这个,心想先拆了试试,

结果跑吗亮机了!

网友A:
这板子通病,RTC电池没电引起的不走代码。

网友B:
修的不下几百个,电池这么容易没电啊

网友:
这个、板子都是这边的问题多。还有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下几百个,电池这么容易没电啊

大师经验丰富啊!要是你们直接秒杀了!累积经验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经验丰富啊!要是你们直接秒杀了!累积经验很重要!

搞联想维修,天天联想

网友:
这款联想没电池会引起不跑马也碰到过几次了

网友:
这貌似通病来着,,电池没电,,北桥虚焊?

网友:
这个通病都知道的,这个板子还有个小通病,IO(华邦)也坏,不触发,触发掉电。

网友D:
这板子 3V电池 没电不跑码  这是通病啊 都知道啊 这板子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送钱的板子  拿过来就换电池  哈哈

网友:
参观学习,学无止境,学海无涯,不进则退,继续

网友:
电池没电不跑码,北桥旁电容坏跑D5,都是前所未闻

网友:
经常修一箱子换电池的联想主板,钱赚的爽歪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 3V电池 没电不跑码  这是通病啊 都知道啊 这板子

这不是通病,AMD的板很多都这样的,应该是开机电路有一路信号从电池取电

网友:
这款机子修得很多,一般都是coms没电引起的不跑码,有电就放电基本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通病,AMD的板很多都这样的,应该是开机电路有一路信号从电池取电

联想AMD的主板 好多 没电池 电池没电 不跑码  这就是通病

网友:
联想品牌机,小电池,bios问题比较多。一般刷bios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7-12-17):
我这有台是时亮时不亮   愁死了

网友:
这个主板就是这个通病  电池没有跑D0

网友:
电池这么容易没电啊,一块电池能用几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通病,RTC电池没电引起的不走代码。
准确的说,这个板子cmos电池没有电,跑d0

网友:
你这个是AMD平台的,没电池不行。。。。。。。。。。。。。。。。

网友:
新手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感觉是这个AMD的主板RTC电路没有双路供电,不管开关机都从电池取电,所以电池消耗的快,Intel的板子用到主板报废电池还是有电的

网友:
联想的品牌机电池bios问题特别多,我这里的联想售后不知道拿了多少的机器来修过了

网友:
这还好修

网友:
一般先换电容

网友:
我咋就碰不到北桥边上电容鼓泡的

网友:
芯片上的电容啊,这个是通病啊。。。。。。。。。。。。。

网友:
COM 电池没点 北桥电容鼓包 都是通病

网友:
大师经验丰富啊!让我学到了不少哦

网友:
这是维修前的检测,很好解决。严格的说不属于维修

网友:
为什么电容鼓包了也会卡代码?电容不就是滤波的吗?难道是因为漏电了?

网友:
原来 是电池没电的通病。。。。。。。。。。。。。。搞 得我丢 了十几台这样的。

网友:
品牌机的老主板

网友:
这种都是送钱的 10个里面有8个换电池会好

网友:
修这板,就是送钱来了,我看到这板就先测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