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3A加电就掉

楼主(2017-07-05):
此机器南桥上家搞过,故障是一加电就掉,后来我把CPU两个电感撬开后,电流上到0.36,除了CPU电压,其他的全部出来了,一看CPU供电芯片总么是ISL6262A,图纸上是ISL6266A,赶紧换了一个,再把电感焊上去故障还是一样,后来我取掉南桥背面的5个脚的芯片,一加电不掉了,CPU电压也出来了,怀疑南桥有问题,换了一个新的IBM,机器点亮,拷机3小时,收工

网友:
最后还是桥的问题是吧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南桥背后5个脚芯片是什么芯片?什么作用的?是什么原理让你查到那个位置?为什么拆掉这个芯片就不掉电,拆掉那个芯片又是怎么判断出南桥坏了,这个芯片和南桥又有什么关系?请楼主回答一下!

网友:
楼主发这种帖子,最好把图纸也截图下来,方便大家浏览,不然会不知所云!

网友:
如果能把思路和原理说出来最好,掉电怎么查到IBM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