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主板温度异常

楼主(2017-07-05):
主板温度异常,谁弄过吗。温控芯片是那一个啊,BIOS刷了一样。摸不到发烫

网友:
华硕主板有点位图,顺着ec和温控芯片找一下是哪个元件坏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应该断开温控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先去刷bios 能好百分之80    百分之10  换IO能好!  去吧 能解决问题。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io附近有没有相连元件。。。。。。。。。。

网友:
是不是io芯片的温控就引起的呀!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华硕有点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