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屏重影

楼主(2017-07-05):
液晶屏重影,逻辑板没有标CKV0-CKV3和CKVB0-CKVB3信号位置情况下大家怎么快速找到这几个驱动信号?我的这个屏用交布贴几次才对,完美修复

网友A:
看完了完全没感觉学到东西,关键的东西都没说怎么做,只是个人秀而已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高手解释解释,说说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了完全没感觉学到东西,关键的东西都没说怎么做,只是个人秀而已

百度这种贴大把,我是讨论这几个信号怎么快速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高手解释解释,说说原理!

屏驱动lC有一边地址冲突,屏蔽一边让另一边也可以驱动

网友:
没有让小白,学到东西啊!1楼主!!能详细说一下,,怎么修好的,,理好!

网友:
贴胶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屏坏的可能大  可能受力了   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贴胶布是个什么意思?因为排线压不实吗没看懂

网友:
不明所以然,进来就是让我看无码高清彩图的吗

网友:
没搞懂 是不是屏线接触不良 压不紧吗

网友:
一根根割开,你那方法也可以,找通病最快

网友:
说真的还没这样试过,楼上把问题,原因 如何修复说清楚点

网友:
没看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