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单桥AMD集成亮机备份BIOS及不开机

楼主(2017-07-05):
     机器:惠普CQ43
     板号:CHIACIGA_BR_HPC
     故障:不开机
     维修: CHICAGO-BR-HPC

网友:
然后是哪里的问题?  总不是BIOS坏了吧

网友A:
这机器好几种版本I系列的基本都是PCH坏的,修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好几种版本I系列的基本都是PCH坏的,修的太多了

pch是Intel主板上的。。。。。。。。。。。。。。

网友:
前段时间也是修到一台换桥的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来的

网友:
呃。。楼主没表达清楚意图啊

网友:
这种机子FCH都没散热片的,久了短路或者坏不奇怪,本身AMD的FCH发热量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