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不开机秒修

楼主(2017-07-05):
     机器:技嘉
     板号:GA-B85M-D2V
     故障:不开机
     维修: PS_ON到绿线断线

网友:
腐蚀断线。。。楼主好技术。。。。。。。。。。

网友:
这种断线多是风扇下灰尘累积果断腐蚀引起的,我上次也修了几块,补线解决

网友:
简洁明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为什么会断线呢  我也遇到过有的板子就像是烧坏了的才断线的

网友:
追求快修只能这样飞线,当然美观党可以考虑下跑线找找断线所在的地方。

网友:
同样的故障,解决了,谢谢分享。…。…。…。…。…。…。…。…。…………………

网友:
现在的板 怎么这么容易断线啊 找到 问题也是不容易啊

网友:
这个   论坛  有发过   通病   !  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主板这个还会断线,没见过也没听过这种情况

网友:
断线导致没拉低绿线电压导致的.. 听说是通病 还没遇到过

网友:
要是楼主能附加上文字跑线路更美了。好用小白看个明白

网友:
这个板 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遇到好几次这种问题 了

网友:
这样太不美观了,还是跑下线路比较好,就从电源口那里反向跑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巧我今晚也修到一片不触发不过我的是5V转3.3V 的电压偏低,换电阻就OK

网友:
这种断线多是风扇下灰尘累积果断腐蚀引起的,我也修了几块,补线解决

网友:
这个线飞的,比较厉害。我也经常这样,直接飞线过去。

网友:
厉害嘛 修主板挺细心的 观察仔细

网友:
这种断线多是风扇下灰尘累积果断腐蚀引起的

网友:
这个似乎是通病了,不过还是佩服你的跑线功夫

网友:
这样的搞法我也经常的搞,不过线飞的长,总是不好看

网友:
技嘉的很少有断线的,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就开始修了。。。。。。。。。。

网友:
现在的主板很多都是自己把线烧断了,说明做工越来越不行

网友:
高手啊    就是图片不清晰  有个近距离的【拍摄】  这样就简单的多了

网友:
现在做工没有以前好了   ,楼主运气很好 ,

网友:
楼主有这个IO的资料嘛 我的是1.1版本的  也是不触发 绿线没有断线,

网友:
之前修到过一张类似的。不过我的是灰尘太重引起的。有一处的灰尘好像是受潮有点湿,结果就腐蚀了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用镊子短接绿线应该可以跑马吧

网友:
这板好像电池没有也不开机,修了几个不触发的都是电池没电引起的!

网友:
很少碰到断线的,不是你搞断的吧,呵呵

网友:
怎么这么容易断线啊 找到 问题也是不容易啊

网友:
这个黑色pcb跑线很难,一般追求效率的话就是飞线

网友:
如果是按我的要求。。不会去追求美观的。。只要能修好。。。怎么飞都无所谓了!!

网友:
这个飞线可以·放大了才看得到·可以不费那么长吧·找到段的那个点·

网友:
也说下是断了哪跟线呗。。。。真省事,字都懒的打

网友:
飞这么长的线,难道是断线到IO断掉了?

网友:
这个仔细看一下,确实可以秒修。。。。。。。。。。

网友:
呵呵,,这个绿色的线飞到EC的第几脚。。没有图纸跑的头晕

网友(2017-09-11):
诶  要是我手里这块也这么好修就好了   ..........

网友:
能有点诚意,把怎么查到断线的曲折离奇的过程写一下吗

网友:
PS_ON到绿线这个信号还是比较常见故障的,加电掉电它也可能犯错~

网友:
修东西眼睛也要好啊,看看哪里断线了

网友:
好得很 维修 就要胆大心细 手工要过关

网友:
腐蚀断线。。。楼主技术牛。。。。。。。。。。

网友:
简单 粗暴 图看了3遍才看清楚。。。

网友:
绿色技嘉板很崩溃。老是IO旁边VIN电阻问题

网友:
认真学习了,非常感谢分享,帖子不错

网友: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不会一不小心又断了吗?

网友:
技嘉这个班的通病就是断ps-on.断线点就在io上方的CPU风扇插孔附件楼主把灰尘清理下仔细找找有条线有个黑点就是。修过很多快。

网友:
飞线比较适合整台机子来的这样看不到 单独主板的不美观 有时客户还挑!!!

网友:
怎么会断线的,刚好有个板一会试试看

网友:
这板子通病。。。。修了好多了。。就是这个pson断线了

网友:
就是这个pson断线了,修好了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还腐蚀了真是难以理解用户的使用环境

网友:
记下了,下次遇到我也修修,好久不修台机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