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 E2460S 花屏

楼主(2017-07-05):
接到一台显示器开机全是红的   进画面全是红虚线  点一会儿时好时坏用手啪一下又好了 给客户报价留下  拆开机看到屏线氧化了 把屏线换掉  维修ok

网友:
捡到便宜了 ,这样的机会不多  ,恭喜楼主,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也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 ,换屏线最好,擦了怕管不了多久

网友:
碰到这个情况我一般的话是用酒精擦拭屏线和屏的接触的那的接触点 百试百灵

网友:
酒精洗洗,橡皮擦擦,换线多钱。话说现在回帖说话还限制了字数

网友:
不行啊用不到一个月准回来 修了好多都是是除非是线那种用酒精洗一下没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