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修的联想G475不加电到加电不显故障

楼主(2017-07-05):
外地发来的联想G475裸板,据同行介绍,联想G475是由于进水引起的不加电故障,开始的时候主板有短路,同行烘干主板以后,解决了短路,有待机了,但就是不触发,说曾经有一次可以加电,担是开机掉电.大多数都不加电.由于自己不太懂电路和上电时序所发来救.
仔细观察主板上确实有进水痕迹,有的地方轻微腐蚀,板号是LA_6755P,CPU是AMD的集成主板上了,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各个测试点,都没有发现异常.
将可调电源调到19.5V,接上电源测试发现待机0.008A,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3.3V,5V电感电压输出正常,开关上的电压也正常,按下开关电流表指针没有变化,测EC;边上的BIOS U35的供电正常,2,脚,5脚,6脚均为0V,用示波仪测也没有波形          看来EC与BIOS之间没有通信.断电后测BIOS  昨天 19:25.看来EC与BIOS之间没有通信.断电后测BIOS与EC之间的总线没有断线,对地阻值也正常,初步判断是EC的BIOS损坏了,取下BIOS芯片,从论坛下了一个确认好的BIOS程序刷上,再次接上电源,电流上到0.012A了,再测EC与BIOS之间的数据线上波形都正常了.说明EC与BIOS之间的通信正常了.
再次按下开关,故障依旧呢,看来还有问题,这下需要找工厂电路图来看看了,找来工厂电路图,点住EC的32脚ON/OFF#引脚,按下开关有跳变,再测EC发出的117脚PBTN_OUT#,没有跳变,看来EC的问题引起的不触发,按我们在2013版视频里讲的EC的工作条件,一个一个的测.
     EC的供电正常,ECACIN 也正常,EC109LID_SW#休眠开关信号,1.6V很明显不正常了,通过追查电路图发现是3.3V电感出的电压经过U34转换而成.在主板上找U34,找到标识,却没有发现U34这个三脚的芯片,只有焊盘,连上面的R7550欧电阻也没有了,看来有可能是因为进水腐蚀太严重,同行在清理的时候把这个三脚芯片和电阻R755一起清掉了.3.3V电压经过U34转换,然后由R756电阻上拉,没有了U34R755电阻,通过改电路来解决吧,找一个0欧的电阻装上,然后再测C932电容的正极电压仍然不正常,再测发现R756电阻与C932之间竟然不通,直接从R7562脚飞线到C932电容上.

     飞好线以后,通过测试,确定没有异常,接相可调电源,刚接上电源,电流唰一下就上到0.5A,电流表指针不再动了,看来不加电故障的解决了,自动触电发上电了.但是电流表指针到0.5A左右,没有跳变肯定是加电不显了. 二修的机器真麻烦,故障一个接一个.
     用万用表测试,主板上的各路电压都出来了,用示波仪测试南桥下面的BIOS上的数据线上,一次跳变都没有,没有波形,说明CPU没有发出寻址,或寻址没有到BIOS上来,那就有可能是CPU的条件没有满足或CPU有问题,手上没有CPU先查CPU的工作条件,通过测试发现南桥发出的LDT_RST#CPU的复位信号竟然没有,难道南桥有问题吗?还是南桥的工条件不满足呀.
一步,一步的来找南桥的工条件吧,仔细一看,主板上的CMOS电池被同行去掉了,难怪了,AMD的南桥,不装CMOS电池会引起没有复位.找来一个确认好的CMOS电池焊上,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表到0.5A以后,连续三次跳变,外接VGA显示器,熟悉的联想LOGO出现在我们眼前.

网友:
好文,建议给加精,虽然行了弯路,,但是维修过程很写的 很细腻,一看就没有掺假

网友:
这还不上精华帖

网友:
有点意思,一看就是练过。思路清晰。现在为什么要刷够金币才让下载?老师们越来越精明了

网友:
楼主写的好详细啊,功底很厚。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感觉。。。给我一种非原创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