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00 NM-A141进水维修

楼主(2017-07-05):
联想Y400 NM-A141无待机。 拆机后发现是进水的,但 不是很严重 就是待机蕊片位置进水多一点点 清理后 上电 供公点电压出来了,但待机过高0.10A 打3V 5V 电感阻值 发现5V对地值只有 20欧 断开PJ4是后面有短路 还是烧机法   烧到了一个USB的转换蕊片U69 有点发烫 拆后 阻值正常了,更换一个上去。上电开机了,都正常了

网友:
短路就是送钱的机器,快,准,稳,多一点这样的机器

网友:
估计是客户插USB接口搞短路才烧了,可以直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