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S1A N5 是什么芯片 同求图纸

楼主(2017-07-05):
图中S1A N5  是什么芯片 同求图纸

网友:
看丝印号Q开头,可能是双 三极管 或者双MOS管

网友:
这种的应该是双MOS管吧,,就是25是控制脚,,

网友:
求此原件的引脚定义求此原件的引脚定义求此原件的引脚定义求此原件的引脚定义求此原件的引脚定义求此原件的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