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求教一个屏幕问题!

楼主(2017-07-05):
今天接到一台显示器 ,刚插上用一切正常,过不到半个小时就成了图片的样子!手里没有东西测试LED屏幕。(这个应该是屏幕坏了吧!)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明显是屏的问题,这个要高手出来 ,才是王道,

网友:
有一个跟你一样的显示器,换了驱动板还是一样结果,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网友:
肯定是屏问题,你这个液晶屏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屏肯定坏了,找高手可以修修,换我就直接报废了

网友:
这个是屏幕的问题。。叫客户抬回家去。

网友:
明显的 屏坏了  有高手可以修复  修不了  就直接退给客户

网友:
换电源板试试  有许多都是负载能力下降也会这样  比如乱闪 乱出横线竖线

网友:
直接报废吧,明显就是屏坏了。没必要修。。。

网友:
大面积画面正常,局部不正常,都屏坏了。。。。。。。。。。。。

网友A:
楼主,,我家里有二个了,都要是24寸的,,都是开机白屏!!你这种问题,,只有大神,,高手,,可以解决啊!

网友:
屏坏了,应该屏受到过挤压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家里有二个了,都要是24寸的,,都是开机白屏!!你这种问题,,只有大神,,高手,,可以解决啊 ...

是纯白吗,还是灰屏,纯白屏坏的可能性大点,灰屏不好说,要修个才能确定。

网友:
这个是屏幕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

网友:
上三分之一正常 下面不对就是屏幕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