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天UN43

楼主(2017-07-05):
型号:神舟飞天UN43  板号:DAOJW6MB6F0 独立显卡 故障开机无显 用户说进水机迅维大师多,自己也还学习中,所以平时很少发帖,这次认证必须要发原创帖,正好昨天修了一台,今天抽个时间来发下:
拆机仔细观察主板没有发现明显进水痕迹啊,,接下来,主板装好散热片,插电 待机0.01 按开关电流上到0.8左右然后不动了, 断电打主板各大阻值,都正常,上电测量各电感电压,,当量到显卡供电PL13 PL14没有+VGACORE(正常电压在0.9V)根据自己维修经验,先刷个BIOS 故障还是一样,打开图纸量PU2 NCP3128G 工作条件,37脚 VCC 16脚 VIN GPU正常 39 38脚都有5v 正常,18脚REF 2V也正常,1脚EN不正常DGPU PWREN  无开启 没有电压,看图纸图纸这个来信号来自南桥, 看了问题是这里了,先上BGA焊台加焊了南桥后 PL13 14电压有了0.9v,但是接屏幕还是不亮,继续量主板,发现PL18+VCC GFX无电压。断开CPU供电芯片 NCP6132B的8脚外接电阻,能出PL18+VCC GFX 1.5V,换PU4 5911后还是一样,换南桥后解决

网友:
修的比较急,忘记拍照了,图纸论坛有我就不再发了,

网友:
VCC GFX 1.5V是断开那个电阻后量到的,实际修机正常后电压是量出来是0.9V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台这样的主板,拆开看确实是进东西了,现在是插电待机为0.011(我的电源是4位的),按开关上电到0.028就掉下来了,先刷个BIOS看下行不行,因为进东西的地方处理了,也没有发现什么短路